丝锥断了怎么取出?

楼主(2018-12-03):
丝锥断在孔里了,可以用电脉冲,但是去人家有电脉冲加工的那边太远了,而且去不一定马上能弄,还要等人家机器有空太麻烦了,网上买了那种取出器,一弄就断了,取不出来,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跟螺丝断在里面一样的取出法吧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C2%DD%CB%BF%B6%CF

网友:
方法有很多,看具体情况下手。

网友:
多大的丝锥,大点的好办,不行就敲碎,再拿出来,小丝锥断里边,如果不想破坏内孔,使用电火花也行

网友(点评):
M8的,只能去电火花了

网友:
多大的丝锥?实在取不出来,还想在选位置做螺纹孔,就把丝锥孔车大,做一个套镶进去,两段焊后打磨平整,再重新加工孔,攻丝。

网友(点评):
M8,还是去电火花弄出来吧

网友:
敲碎取出

网友:
基本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把端面磨平看能不能钻掉?实在不行就上电火花了

网友:
可以用锥子逆向敲出来,加点润滑油

网友:
也就是这几个方法,灵活运用。

网友:
我是买了个自便的,几千块钱,自己一直都要用的

网友(点评):
嗯,我也考虑自己买一个了,去别人那里太不方便

网友:
用旧的钨钢铣刀6直径的加水在台钻上慢慢插可以的

网友:
我们基本上这样取得,也快的几分钟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