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内螺纹长度公差

楼主(2018-12-03):
现加工G1/2管螺纹,要求长度25mm没注明公差,那我需要按什么公差进行加工呢?难道按照线性公差吗?请明白的师傅告诉下,最好有标准,谢谢啦。

网友A:
你这是管螺纹,又不是锥管螺纹。

网友:
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第三版).pdf

网友:
没标明公差就按照自由公差来处理

网友:
自由公差

网友B:
锥管螺纹有效螺纹要求大概是±1.6(相当于1.25圈),可以参考这个定

网友C:
长度要求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度要求很高吗?

没有公差要求,只是现在用户想知道公差按什么来?不然超差了不知道如何判断

楼主:
自由公差没看见有规定螺纹长短的啊,难道按线性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管螺纹,又不是锥管螺纹。

对啊是管螺纹,非密封的,那螺纹长度没有公差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管螺纹有效螺纹要求大概是±1.6(相当于1.25圈),可以参考这个定

这个是国标里要求的吗?客户想看看相关标准

网友:
一般标准件G1/2管接头都是10到14厂,所以25长自由公差就可以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QQ群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国标里要求的吗?客户想看看相关标准

是国标R(RC)螺纹(55°密封管螺纹)GBT7306.1和7306.2
更正下应该是±1.8

网友:
自由公差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