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一个问题关于多级放大电路

楼主(2018-12-03):
由于第一级的Q点会对第二级的Q点产生影响,所以要尽量使第一级的Q点尽量靠近截止区,所以为了使第一级的IEQ很低为什么要使第一级电路的UCE变很大呢?在第二级加的使UCE增大的电阻Re对电路又有哪些影响呢?谢谢🙏!

网友A:
第一图实际是很少应用的,因为T1的Uce即是T2的Ube,只有0.7V,T1接近饱和工作区了。

网友B:
还有学习深入的,我以为没有了。

网友C:
这个属于电气方面的吧

网友(点评):
电子技术!弱点,偏向于信号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实际是很少应用的,因为T1的Uce即是T2的Ube,只有0.7V,T1接近饱和工作区了。

您好,这个0.7是它的导通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学习深入的,我以为没有了。

不不,是现在才开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属于电气方面的吧

对的,是模电方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0.7是它的导通电压吗。

三极管在实际的放大电路中使用时,还需要加合适的偏置电路。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由于三极管BE结的非线性(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基极电流必须在输入电压 大到一定程度后才能产生(对于硅管,常取0.7V)。当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小于0.7V时,基极电流就可以认为是0。但实际中要放大的信号往往远比 0.7V要小,如果不加偏置的话,这么小的信号就不足以引起基极电流的改变(因为小于0.7V时,基极电流都是0)。如果我们事先在三极管的基极上加上一 个合适的电流(叫做偏置电流,上图中那个电阻Rb就是用来提供这个电流的,所以它被叫做基极偏置电阻),那么当一个小信号跟这个偏置电流叠加在一起时,小信号就会导致基极电流的变化,而基极电流的变化,就会被放大并在集电极上输出。另一个原因就是输出信号范围的要求,如果没有加偏置,那么只有对那些增加的 信号放大,而对减小的信号无效(因为没有偏置时集电极电流为0,不能再减小了)。而加上偏置,事先让集电极有一定的电流,当输入的基极电流变小时,集电极 电流就可以减小;当输入的基极电流增大时,集电极电流就增大。这样减小的信号和增大的信号都可以被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在实际的放大电路中使用时,还需要加合适的偏置电路。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由于三极管BE结的非线性 ...

太感谢了!终于弄明白这一块的内容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