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设计表

楼主(2018-12-03):
如图,我把装饰螺纹线的次要直径都设为2.5了,但是关闭表格后,点击配置表后,装饰螺纹线的尺寸都变成0.9了,试了几种方法都不行,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看看你设计表(excel表格)里每个配置的这个尺寸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设计表(excel表格)里每个配置的这个尺寸是多少?

网友B:
螺孔最好是单独异形孔,然后各配置选择压缩,那样稳定些

网友C:
既然螺纹不需要改,那就可以从设计表里把它删掉
看看是不是尺寸的配置方式变成所有配置了

网友D:
这个表格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孔最好是单独异形孔,然后各配置选择压缩,那样稳定些

那样很麻烦啊,我要生成上百个规格的M2.5,M3.M4,M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螺纹不需要改,那就可以从设计表里把它删掉
看看是不是尺寸的配置方式变成所有配置了

这个尺寸需要的,是所有配置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格很少用

那你用什么搞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尺寸需要的,是所有配置才对啊

所有配置就是这个尺寸全部都一样的,那就可以不进设计表
如果非要进设计表,那么

你可以先把设计表里这个尺寸删掉,然后切换配置,确认这个尺寸都是正确的(包括配置方式要都一样),再编辑设计表把这个尺寸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