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比较好的加工方法能够把壁厚3-4mm内径180的6061铝合金薄壁圆筒内壁光洁度加....

楼主(2018-12-03):
有什么比较好的加工方法能够把壁厚3-4mm内径180的6061铝合金薄壁圆筒内壁光洁度加工到Ra0.3吗

网友A:
要做几件?多长?什么精度?

网友:
通孔可以考虑滚压加工

网友B:
长度多少,精度多少,不长且精度不是特别高的话可以车出来,最高可做到Ra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度多少,精度多少,不长且精度不是特别高的话可以车出来,最高可做到Ra0.2

请问怎么车光洁度才能 到0.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几件?多长?什么精度?

长度90

网友C:
薄壁加工装夹工装太难搞了,有没可能用电泳涂膜的方式做表面?

网友:
薄壁工件是比较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薄壁加工装夹工装太难搞了,有没可能用电泳涂膜的方式做表面?

涂膜不耐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涂膜不耐磨吧

问问人家气缸的缸筒怎么做的,反正不是一个个车或者磨出来的,涂膜也有耐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车光洁度才能 到0.2啊

用钻石刀片

网友:
量大,精车后珩磨

量小,精车后纤维轮抛光再布轮抛光(注意冷却)

网友(点评):
比较靠谱!

网友:
设计专用夹具,车床精度好的话可以用金刚石刀片高速精车,镜面都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涂膜不耐磨吧

铝合金不表面处理的话你还能比镀膜耐磨?

这个加工,0.3不是重点,重点是6061你怎么防止应力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合金不表面处理的话你还能比镀膜耐磨?

这个加工,0.3不是重点,重点是6061你怎么防止应力变形

表面硬质氧化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硬质氧化处理

俗称阳极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