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棉表达

楼主(2018-12-04):
现在接到一个烘干机的专案,设备外罩要求加一层保温棉,请问大家是怎么用3d把保温棉画出来的?

网友:
方形黑色?

楼主:
意思是用一个黑色方形代表一个区域有包保温棉?

网友:
我觉得可以试着先复制你要保温的设备表面,然后偏移加厚这个面。再根据市场上现有的保温棉规格画出尺寸相等的方格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用一个黑色方形代表一个区域有包保温棉?

对,保温棉不就是方形的,实际贴哪里就加在哪里,厚度根据你选的保温棉厚度定

网友:
这个问题是很灵活的吧

网友:
把“这东西是软绵绵的保温棉”的事儿给忘掉,就很好解决。

不然,改天设计里再加进去一张120目的尼龙网,不得把电脑给累趴下了?

网友:
LZ还是要以零件的方式处理,在材料属性上处理。然后出明细表,然后按尺寸规格采购,回来装配的好。还是要作个考察,哪种结构的适合,不是简单地覆盖。

网友:
做个按保温棉厚度,设备外形抽壳的零件,表面贴图即可

网友:
直接一个板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