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和PNP输出接口连接

楼主(2018-12-04):
请问如图所示的NPN和PNP输出接口连接对吗

网友:
就画了两个三极管,看不出来怎么接的。

网友:
二进一出NPN
二出一进PNP
我们老师总结出来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多看这方面的资料,现实用到的很多

网友:
还是要根据电位判断的

网友(点评):
能在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根据电位的高低,还有指向就可以判断。也有可能我还没到您的高度分析不出来

网友:
发射结上面的箭头表示发射结加正偏电压时发射电流的实际流向,电流只能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
NPN就是一个P区夹在两个N区之间,如果使它处于放大状态 电位C最高,下来是Vb ,Vc最小。电流从N区流向P区。具体方法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小的PN结,在PN结两端加正向电压,使空穴和电子可以源源不断的复合,空穴代表正电即代表电流方向,从P流向N。图中的红色箭头是内电场方向,不是电流方向。
PNP是一个N区夹在两个P区之间,放大状态的电位和上面反过来。

网友(2019-01-07):
带箭头的脚是发射极,箭头冲外是NPN的,箭头冲里是PNP的。电流是按箭头的方向走,所以NPN管发射极接地,PNP管发射极接+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