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转轴加阻尼呀

楼主(2018-12-04):
怎么给转轴加一个可调的恒阻尼啊。最好有简单的机构图。

网友:
参考下阻尼铰链

网友:
加一个弹簧刹车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永磁式阻尼器”,有不同的型号和扭矩供选择,每款还有不同的扭矩档位。我最近就有用到。

网友:
也叫磁力张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