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可以单边支撑安装吗?

楼主(2018-12-04):
如图所示因为部分因素希望能让丝杆单边安装,方向不是竖直安装的 是水平的  丝杆长度约500mm 直径20左右,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请帮忙解惑,感谢各位

网友A:
本来是可以悬臂安装的。
但是你的丝杠太长太细了,受力大直接变形,不好。轴承座画的太简易了,里面应该配一个组合轴承,或者四个角接触轴承。悬臂安装的丝杠都是粗又短行程的
最后还是看你的精度要求还有载荷大小

网友B:
看你的行程是多长,我见过有过这样安装的

网友C:
推力小于1KN,负载有良好导向的话,应该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力小于1KN,负载有良好导向的话,应该就可以吧。

老哥这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行程是多长,我见过有过这样安装的

行程差不多就180mm  负载的话大约2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可以悬臂安装的。
但是你的丝杠太长太细了,受力大直接变形,不好。轴承座画的太简易了,里面应该配 ...

精度上没什么要求,主要是固定端没有特别的信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程差不多就180mm  负载的话大约2KG

这工况很简单啊,行程180怎么会用500长的丝杠呢
没多精度要求小负荷就无所谓了,导向机构要刚性好,轴承座可以结实点,也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
抠得很,滑轨都不舍得用。

网友:
我用过丝杆只固定一侧,丝杆直径15  长度500   但是两边都装滑块。

网友:
500太长了,没精度的,速度也跑不起来
要求不高直接上丝杆电机吧

网友C:
根据设计手册上的公式自己弄的excel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设计手册上的公式自己弄的excel表啊!

准不准啊,哥应该分享出来

网友:
可以负载2端支撑,中间丝杠只起传动作用,但是这种承力较小

网友:
丝杠太细,太长,会变形的。楼上有社友也说了,悬臂安装的必须长度短而且直径大,变形才能忽略。

网友:
长度和直径的比,大于20就属于细长杆了,悬臂就要计算失稳这些了。不建议这样支撑。

网友:
不行的啊,精度无法保证

网友:
可以,我有直线滑轨+丝杆悬臂安装的实例,丝杆行程200mm左右,负载5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