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冲压件装配问题

楼主(2018-12-04):
如图片所示。
三个零件都是冲压件。
如果支架的固定孔直接开在上下盖配合的地方一起装配,可行性高吗?

是否会影响强度,中间蓝色的壳体容易松动,因为没有螺钉直接接触。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定位搞准应该可以

楼主:
铝合金材质啊。。。汗 总觉得不可以

网友:
上盖不是靠下盖定位的吗?那么螺丝只要负责压紧即可。

网友:
台式电脑可以,笔记本不行。

网友(点评):
现在笔记本里面的背板 连螺钉都省了 直接卡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上网本或学生本吧。。。我的笔记本拆一遍,仍然一大堆螺丝。

网友(点评):
另外,人家材料是什么?我写这个,意思就是要看工况了。

网友:
主要还是看定位准不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