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喷塑产品SAE J2527 UV测试要求

楼主(2018-12-04):
我们公司有一产品,表面喷塑处理,客户要求做UV测试,按SAE J2527标准800KJ 小时后无明显变化,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这个800KJ 小时该怎么理解。

网友A:
翻译有错误吧,800KJ/m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译有错误吧,800KJ/mol

我还是不太理解,UV测试标准里面应该也没有涉及KJ/mol的单位吧

网友:
灯管照射是有能量密度的,根据测试设备的能量密度来计算的

例如我们说多少度电,实际上单位是千瓦时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