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比较好的加工方法能够把壁厚3-4mm内径180的6061铝合金薄壁圆筒内壁光洁度加...

楼主(2018-12-04):
有什么比较好的加工方法能够把壁厚3-4mm内径180的6061铝合金薄壁圆筒内壁光洁度加工到Ra0.3吗

网友A:
珩磨,如果机床加工也可以,最高只能做到Ra0.4, 量不大的话,如果做活塞缸筒使用,能控制0.8也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珩磨,如果机床加工也可以,最高只能做到Ra0.4, 量不大的话,如果做活塞缸筒使用,能控制0.8也是可以使用的 ...

这么大的孔绗磨是不是费用比较高也不好加工啊,要求Ra0.3 Rz2.2,之前粗糙度达不到要求老是漏给整个怕了,不敢再将就了

网友(点评):
你的介质是什么,泄漏量要求多少?我之前做气缸缸筒控制到Ra0.8之内,没有问题,

网友:
Ra0.3车削是达不到了,从磨削上想想办法把,总是漏也有可能是圆度没控制好,这么大直径,壁厚这么薄,圆度得在0.1mm左右吧

网友:
用挤压类刀具可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孔绗磨是不是费用比较高也不好加工啊,要求Ra0.3 Rz2.2,之前粗糙度达不到要求老是漏给整个怕了, ...

介质是液压油和空气,在真空环境中使用,要求不能有泄露

之前你们做气缸内表面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漏不一定是粗糙度不行吧,想想别的方面

网友C:
漏是跟密封有关,粗糙度0.3珩磨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是跟密封有关,粗糙度0.3珩磨可以做到

密封使用的泛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不一定是粗糙度不行吧,想想别的方面

之前加工的在1.6-0.8之间甚至都不到1.6,想想也不太可能密封住

网友:
车削完以后,再增加一道抛光工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珩磨,如果机床加工也可以,最高只能做到Ra0.4, 量不大的话,如果做活塞缸筒使用,能控制0.8也是可以使用的 ...

新手问个问题,珩磨孔和镗孔有区别吗

网友(点评):
前者是磨,刀具上是油石,提高精度和精糙度,后者是切削,精度和粗糙度,加工中是比较高的,但与珩磨还没法比,通常镗孔是珩磨的上一个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服了

啥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问个问题,珩磨孔和镗孔有区别吗

似乎没有一点联系

网友:
楼主需要外协吗?我们公司可以做到图纸所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