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8-12-04):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我这么画治具的话,用两个螺丝拧,距离一端为30mm,能拧紧吗?
还有圆柱体的固定,圆柱体为直径1.8mm,图中的v型块+上面挖了圆弧可以吗?
还是圆弧直接做成平面就好呢?
上面的板1mm,下面的板2mm

图3

图3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A:
我的评估,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评估,都没问题

谢谢回复,因为进公司完全散养,好多都感觉不懂。。。

网友B:
这样做的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的目的呢?

目的就是为了夹紧1.8mm的准直器,然后用胶水和塑料块固定住

网友C:
给个俯视图,另外,圆柱的固定是指哪个圆柱体?把题意再描述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俯视图,另外,圆柱的固定是指哪个圆柱体?把题意再描述清楚点。

俯视图是这样的
只要夹紧就行了,这个直径1.8mm的圆柱体,特别的轻。。。
夹紧是夹头部的,然后夹紧后,用胶水和塑料跟堆积木一样把尾巴那固定住就好了
然后松开螺丝,再把治具移开。。。。

俯视图

俯视图

网友D:
上下两个压紧块都是45号钢吧?两个螺丝的距离是没什么问题,但压紧零件的点为啥离压紧点这么远?建议改近一些。圆柱的压紧面还是圆弧的压紧力会大一些,因为圆弧面接触的面积多。

网友C:
在右边用一个螺丝压,会不会跟跷跷板一样?这边压,左边会翘起来。

另外,两个板这么薄,结构上做改变也不好做。

网友E:
v型铁是可以直接定位的,上边弧形的板子不需要,平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下两个压紧块都是45号钢吧?两个螺丝的距离是没什么问题,但压紧零件的点为啥离压紧点这么远?建议改近一 ...

说的好有道理,不会选材,本来想要304不锈钢,不知道是不是难加工,
请问是不是用45号钢更好呀,还有好在哪?
还有是不是上下都做圆弧比较好?圆弧怎么做比较好,我画了个图,蓝色线表示那个圆弧...
大侠能不能教一教我,到底应该怎么画这个圆弧啊?我想上下都这样可以吗?
问题太多了....

网友(点评):
加工起来不困难,线切割全搞定

网友(点评):
如果上面板开园弧,圆弧最好大于圆柱的直径,或者上面板改成平的,下面V形槽再深点 按现在的设计上下会有点干涉

网友(点评):
你看看最后的那个图怎么样?干涉的话,只要能夹紧应该也行,能夹紧吗?只为了能夹紧

网友(点评):
还是做两个v形槽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想了想,我觉得两个v形槽还是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v型铁是可以直接定位的,上边弧形的板子不需要,平的就行

它这个要夹紧的,因为这个是准直器,需要对光,光对好以后,再固定住它,再挪走治具,不能动,不然光就偏了

网友(点评):
V形直接就能定位,上面小圆弧实际也相当于一个V形槽,上下会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右边用一个螺丝压,会不会跟跷跷板一样?这边压,左边会翘起来。

另外,两个板这么薄,结构上做改变也 ...

这么一说觉得也是,还没有问供应商能不能做,
主要是上下两个圆柱体要同时固定,同时每个都要能微调,
两圆柱体间间隙才2mm,这东西太小了。。。
自己又没有能想到什么好法子。。。

网友F:
我感觉上面板做成平板就行了吧,另外如果可以把悬臂缩短一点更稳定。

网友G:
换个思路呢?

上下本来就没有多少空间,再上下咬合?

网友H:
加紧松开靠上螺钉,太啰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思路呢?

上下本来就没有多少空间,再上下咬合?

脑子笨没有明白....
这样能实现两个单独调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紧松开靠上螺钉,太啰嗦

请问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目前我只能想到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上面板做成平板就行了吧,另外如果可以把悬臂缩短一点更稳定。

其实那个悬臂只有30mm,看起来长而已,因为东西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脑子笨没有明白....
这样能实现两个单独调节吗?

这要看棒料的精度,还要看调节的方向都有哪些。

这种方法,棒料间距是死的,平行度也是死的,是一体式调节方向的。

上下加紧方式,支撑杆的变形,不是因为棒料的重量,而是因为上下板材厚度不同,夹紧时两条板材的弯曲变形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要看棒料的精度,还要看调节的方向都有哪些。

这种方法,棒料间距是死的,平行度也是死的,是一体式 ...

嗯嗯,说的很有道理,厚度不一样,变形量不一样,不知道是否可以将上板选用不太易变形的材料会更好一点?大侠,这个想法可以吗?如果我下板用304不锈钢的,上板什么材料不易变形呢?或者有什么其他组合可推荐的?
两种一起调节的想法是挺好的,但是我这个不能用,我这个两个都要能微调,而且方向不一定一致。
我这个两个圆心的距离是3.7mm,所以我就想上板尽量薄一点,这样有可以调节的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俯视图是这样的
只要夹紧就行了,这个直径1.8mm的圆柱体,特别的轻。。。
夹紧是夹头部的,然后夹紧后 ...

这个装备做什么?前面悬臂那么长,且有薄,容易震动,影响吗?

网友I:
我理解能力太差了,是没完全明白你描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理解能力太差了,是没完全明白你描述的问题,

好吧。。。我以为我这个挺清晰的,哈哈

网友:
你这个东西这么小,需要经常装夹的,用螺丝来固定调节我觉得效率太低了,并且人为因素会导致夹持力不一样大,建议考虑下弹簧夹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