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铝型材切割机的模型

楼主(2018-12-04):
哪位大神有铝型材切割机的模型,设备可以切直角的,也可以切斜角的,我主要对这个设备有个模块不清楚,就是刀怎么变成斜的切,

楼主:
刀斜着切,这里面机构如何实现的,看第一张图有气缸,有电机,没太看明白,

网友A:
我见过的是刀角度不变,铝材变换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是刀角度不变,铝材变换角度的

网上有许多铝型材只向前伸,刀具斜着,然后切得,不知道具体原理,反正后面有气缸电机之类的

网友B:
刀架下面应该有个转动切换机构,一般会做成齿传动变换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架下面应该有个转动切换机构,一般会做成齿传动变换角度。

转换机构,貌似用铰链气缸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许多铝型材只向前伸,刀具斜着,然后切得,不知道具体原理,反正后面有气缸电机之类的

铝型材库,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