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内螺纹加工

楼主(2018-12-04):
美制内螺纹 5/8-11 UNC-2B深度35,一开始是挑丝,手磨刀老是断,后来改用丝锥,底径是14.7,机床攻不动。请有经验的老师傅教教,要怎么做。

网友:
做个电极,电火花,我瞎说的哦

网友:
公差为2B的美制粗牙螺纹 大径: 15.875mm 小径: 13.375mm
车紫铜很容易粘车刀,所以要把车磨得很峰利才行,断削槽也要开得大一点,便于排削,转速要快,进刀量相对打慢点,才不容易出现铁削瘤,粘在刀里导致的崩刀,和括花工件已加工表面

网友:
量少车慢点,量大买刀杆和刀片,单件不计成本的话就电火花

网友:
紫铜丝锥确实攻不动,电火花加工又太慢了,还是车床加工会合适一些。

网友(2019-01-16):
统一螺纹UN,机械螺纹安卓版看看

网友(2019-03-04):
还是要调牙的,经常暂停清理刀具上的紫铜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