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直径大小计算

楼主(2018-12-04):
长度700mm的光轴,承重约14kg,以1r/s匀速转动,这个光轴直径大小怎么计算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载荷怎么分布的

网友:
具体工作精度,有没有结构图来一个

网友:
材料、载荷分布

网友:
14kg作用在轴的什么地方?
如何作用的?(作用里的方向)
轴的支撑型式?

网友:
是啊,问题没描述清楚。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条件,这个轴的直径是没法计算的,一般作用在轴上的力通常包括扭矩和弯矩,首先得计算出这两个力,再根据所采用的材料,查出许用剪应力和许用弯曲应力,再采用恰当的公式算出轴的公式。

网友:
半小时前我发的帖子,最后俩字应是“尺寸”二字。

网友:
这个跟负载有关系,即中心点受此重力多大的直径不会变形,这种用软件分析比较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