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深度的箭头方向有要求吗

楼主(2018-12-04):
螺纹深度的箭头方向有要求吗?

网友:
国标就是向下

网友:
此箭头非彼箭头~,此箭头是表示深度的符号

网友:
写中文“4-M8深16”就可以了

网友:
没要求,就是深16mm的意思

网友:
这个符号表示螺纹深度的意思,和方向无关。而且楼主的螺纹孔也画错了,建议认真学习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你这画的是一个光孔,这样的图纸发到生产车间去会造成误解,操作者会:你到底是要我钻丝孔还是光孔,图纸细节方面还是要注意的,有时候可能你的一个疏忽再加上操作者也粗心大意的话就会导致加工出的零件不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