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地区铣削加工报价

楼主(2018-12-04):
如图所示的架子,尺寸是1060mm*1040*700,红色区域宽度是60,红色区域铣削找平即可,1件
青岛地区大概多少钱,或者有没有能帮忙加工的

网友A:
原来貌似是一小时50 现在不知道

网友:
非标都是按件算的

网友:
我说下我这里吧,宁波。
你这个单件估计还是焊接件,铣平。最低500,要不然不会碰。

网友:
得用龙门铣加工吧,找加工大型工件的厂子来做吧,单件价格都不能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貌似是一小时50 现在不知道

50块?估计得20年前用普通铣床吧

网友B:
得上龙门铣,价格不便宜

网友:
这么高的架子,铣起来会产生较大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上龙门铣,价格不便宜

请问有大体价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