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标准直线导轨根据型号都有长度限制?

楼主(2018-12-04):
在米思米选直线导轨,例如选择标准15的导轨,长度就会限制到669mm?是什么原因,安装精度不方便把控的问题么?

网友A:
所有的都有最长的限制,如果用的比较长可以选择多段线轨,假如用2米长,可以用4个500MM长的来拼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都有最长的限制,如果用的比较长可以选择多段线轨,假如用2米长,可以用4个500MM长的来拼接。

能具体说说为什么有这个长度限制么?拼接的话直线度和平面度都比较难以保障

网友:
具体为什么这个我也没法回答你,米思米上有具体的线轨安装说明,按照说明去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线轨一般都选诺银或者tbi的 没用过米思米

网友:
可能考虑到标准件的生产工艺性吧

网友:
长度的限制主要是受材料变形的影响。不管什么材料只要长度与直径(或横截面对角线长度)的比例大到某个极限时都会发生不可接受的变形。如果这种变形导致产品本身精度无法保证,就只能限制产品长度。

网友:
变形,太长的话无论是加工还是使用中形变都比较大

网友:
为什么要在米思米上买直线滑轨啊?米思米的东西还行,就是贵也不是专业做直线滑轨的。你到专门卖直线滑轨的去卖呗,我用的上银的直线滑轨,单根最长4m,你要好长给你切,超过四米就几节拼。

网友:
长度超过一定尺寸,变形量就严重影响精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为什么有这个长度限制么?拼接的话直线度和平面度都比较难以保障

不会啊,我做机器人行走导轨,长的四十多米都有,都是一节一节拼!你是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上银的线性滑轨最长可以做到1.5米的,米思米很少会用到他们的滑轨了,

网友:
首先声明,我跟米思米和下面将要提到的品牌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我认为是加工装配的精度达不到,或者是由于品牌产品设计的时候为了降低成本而刻意为之。这里的加工,装配,是指的供应商加工导轨和滑块的设备。

仔细对比米思米与其他品牌的区别,会发现,米思米给出的高度容差最有诚意:是按照产品大类给出的。比如,微型导轨精密级,统一给出高度尺寸容差
而其他品牌,甚至包括THK,是细分到规格,比如精密级15,20一个尺寸容差,25稍大一点,30,35是更大的尺寸容差,如此规律往后排
这两种标注方法的区别可是很大了,在公差带宽度一样的情况下,名义尺寸越小,实际的精度等级越高,这才是米思米小规格导轨长度很短的根本原因

从使用角度来说,个人认为米思米的标注方法更加严谨一些,同样精密等级的导轨,随便更换型号,精度也不会发生变化。对于一些精密级的应用,这个特点非常重要。
如果是普通使用,就没必要那么纠结,哪个品牌好用选哪个吧

网友:
追根溯源还是材料问题,我们SKF的导轨跟其他品牌的来比,切同样尺寸下来放在称上去称一下都比别家的重,所以,你懂的!加微信13922917652了解一下SK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