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铝型材怎么使用?

楼主(2018-12-04):
看淘宝卖的升降铝型材,说是生产线升降用,里面的内孔尺寸42.5左右,配的型材尺寸是40X40啊,里面的缝隙怎么解决的,是做的什么件保持竖直么?

网友A:
怎么感觉用了这个生产线会不太正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用了这个生产线会不太正经呢

应该有方法让这俩个型材不晃的

网友:
特氟龙垫片??

网友(点评):
外面的套扣,直接锁紧里面的定位

网友:
虽然没用过,目测应该少个尼龙套之类的东西……不然就型材和型材配合,稍微变形一下就出问题

网友(点评):
外面的套扣,和里面的拧死定位

网友:
买个铝型材的电缸,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
中间缺了一个零件。就像油缸一样,抛开密封圈,缸筒和活塞(缸杆)之间还有导向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