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么画一条直线的中垂线

楼主(2018-12-04):
CAD怎么画一条直线的中垂线

CAD怎么画一条直线的中垂线?cad中绘制了一条直线,想要画这条直线的中垂线,该怎么操作呢?这里给大家介绍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相交的圆绘制,另一种就是平移直线制作垂线。如下图所示,我们绘制好一条直线,以下是详细的操作方法:

方法一:
1、在直线两段,作两个半径一样大的圆,相交两点。
2、连接两个交点。
3、删除辅助线,完成。
方法二:
1、平移一条直线。
2、连接两条直线的中点。
3、删除多余的辅助线,完成。

以上就是画直线中垂线的两种方法,很简单,希望大家喜欢。

网友:
直接选中点然后垂直不就可以了吗?还是我理解错中垂线的定义了

网友A:
捕捉中点画垂直线不就可以了
既然你喜欢复杂化来看看这个图,不用约束不量未知尺寸,如果画不出来只能说明你第一种画法多此一举,压根不懂原理 已知条件,AB=20.BC=12 AC=10 CD=4 ,AD:BD=3:2

网友(点评):
他这是手绘中垂线的画法

网友:
软件设计者哭晕在厕所

网友B:
兄弟,难道cad不能选中垂线命令后,然后鼠标在线段上移动自动捕捉出中点拉一条垂直线出来?

网友:
这是手绘操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难道cad不能选中垂线命令后,然后鼠标在线段上移动自动捕捉出中点拉一条垂直线出来?

我也想到最简单的还是把捕捉打开,按F8做中垂线,效率最高。

网友:
难道只有我喜欢用旋转---复制----做这样的线吗?这个中垂线的名字过于别扭,过中点的垂直线容易理解。

网友:
中垂线不用这么复杂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到最简单的还是把捕捉打开,按F8做中垂线,效率最高。

这个方法只有在是水平或者垂直线的时候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捕捉中点画垂直线不就可以了
既然你喜欢复杂化来看看这个图,不用约束不量未知尺寸,如果画不出来只能说明 ...

网友:
这么复杂,刚用CAD吧

楼主:
是我弄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捕捉中点画垂直线不就可以了
既然你喜欢复杂化来看看这个图,不用约束不量未知尺寸,如果画不出来只能说明 ...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