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提示错误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2018-12-04):
如图,SW提示错误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你做了什么,软件提示这个信息的?是焊接件的裁剪命令吗?

网友A:
把原来的选择删掉,重新选线段生成结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的选择删掉,重新选线段生成结构件

重新画了,实在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