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款产品 ,实验了很多次,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8-12-04):
       做了一款产品,实验了很多次,加载3000Nm,每次都是蜗杆齿根断裂,刚开始用双头的蜗杆跑了不到10个小时,蜗杆齿根就断了,后来换成单头蜗杆大概跑了99个小时蜗杆就断了,蜗轮磨损严重,齿厚变薄,蜗轮蜗杆齿面点蚀严重  蜗杆模数5,蜗轮齿数40,中心距125,蜗杆材料42CrMo,蜗轮材料QAl10-4-4,蜗杆芯部调质,齿面淬火50~55HRC;闭式结构,油浴。手册上不是说应该是蜗轮先失效的么,要断裂也是蜗轮齿根断裂,为什么我实验下来都是蜗杆齿根断裂,有大神能分析一下么

网友:
坐沙发等答案

网友A:
这与早年遇到的拉杆断齿类似,应该是应力集中导致的,建议将齿根的倒大点的R角。

网友B:
我怎么感觉“顶”住了呢?是不是加工有问题啊?装配有调整过中心吗?

网友:
蜗杆的图纸能不能传上来,一起看看?

网友C:
从操作角度来讲,蜗轮齿被折断,一是承受的外力较大,在一种或多种力单独或联合作用下,再加上蜗轮和蜗杆配合不良,就会发生局部开裂的现象。

网友:
大负荷 摩擦高温 润滑不良,就想到这些关键词。

网友D:
排除计算,参数选择等,仅对试运行说,先空载运行多少小时的跑合工作过程有没有?减速箱温升情况。

网友E:
验算下蜗杆齿根强度够不够,这么快就失效,计算是不是充分

网友:
好像是蜗杆的齿面热处理不行,应力没有消除,这么大模数的蜗杆,按理不会断成这样

网友F:
齿根断裂是一种典型的失效模式,写进教科书的,甚至考试都会考到。篇幅比较大的手册、专门的减速器手册对此都有描述。

网友:
如果有必要可以找一家机构做一下失效分析

网友G:
检查设计、加工、装配3个环节。从照片分析,箱体加工精度问题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坐等分析结果出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早年遇到的拉杆断齿类似,应该是应力集中导致的,建议将齿根的倒大点的R角。

谢谢你的建议,齿根根部已有圆角,下回再次试验可以再加大根部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顶”住了呢?是不是加工有问题啊?装配有调整过中心吗?

没有顶住呢,那是齿根断裂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操作角度来讲,蜗轮齿被折断,一是承受的外力较大,在一种或多种力单独或联合作用下,再加上蜗轮和蜗杆配 ...

载荷也就3000Nm,负载大小有力矩传感器控制的,有限元分析,理论寿命应该没问题,但是实际操作就是不行

网友(点评):
理论没问题 就从成品 加工分析啊 特别是热处理,热处理是否符合规范 国内80%的热处理厂都很扯淡的 不然那么多减速机厂商,热处理都是外发日本、台湾?

网友(点评):
有钱的话,就把断件送到质监局或者高校实验室 让他们帮忙理化分析下

网友H:
是不是润滑不到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除计算,参数选择等,仅对试运行说,先空载运行多少小时的跑合工作过程有没有?减速箱温升情况。

空载跑合的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晚上,减速箱温升,达到平衡时有过70~80度的样子,后面加了散热,平衡时50度左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验算下蜗杆齿根强度够不够,这么快就失效,计算是不是充分

做过有限元分析,疲劳强度应该没问题,但是实验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齿根断裂是一种典型的失效模式,写进教科书的,甚至考试都会考到。篇幅比较大的手册、专门的减速器手册对此 ...

嗯 教科书上都是说蜗轮齿根较为薄弱,所以失效一般都发生在蜗轮上面设计验算都是以蜗轮的强度来设计验算,但实验下来均是蜗杆先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设计、加工、装配3个环节。从照片分析,箱体加工精度问题可能性大一些。

箱体CNC加工出来后 ,质检部有三坐标进行检验

网友I:
楼主把负荷写清楚,折到涡轮上扭矩多少?有否冲击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润滑不到位呀

油浴,应该还好,之前因为润滑不到位,齿面有胶合,后来改善后没出现过胶合显现了

网友:
我感觉是材料热处理后太脆了,加工时不是每个齿面都是完全一致的,在运行时有外力的情况下撞击造成的断裂

网友J:
涡轮磨损严重,说明接触强度不够;
蜗杆断裂说明强度也不够啊,先校核一下设计吧;

接触强度   弯曲强度  还有 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把负荷写清楚,折到涡轮上扭矩多少?有否冲击负载?

负载3000Nm,蜗轮蜗杆中心距125,蜗轮蜗杆模数5,单头蜗杆,蜗杆轴向受力约60000N,电机启动瞬间有冲击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涡轮磨损严重,说明接触强度不够;
蜗杆断裂说明强度也不够啊,先校核一下设计吧;

做过有限元分析的啊

网友J:
核疲强度是考核的一方面;但不是全部;

强度是多方面的概念,首先要能满足使用,才考核疲劳寿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核疲强度是考核的一方面;但不是全部;

首先强度足够,才考核疲劳强度吧?

算疲劳强度之前肯定是先验算他的强度啊 如果刚开始强度不够的话,那应该直接运行蜗杆或者蜗轮就断裂了,关键是我还跑合了98个小时呢

网友K:
看楼主的图蜗杆应该是感应淬火的,不知道楼主用的中频还是什么,我的经验5模数如果用感应淬火,齿根硬度会达不到,你可以切下来看下淬硬层。是否可以更改下热处理工艺,用渗碳淬火。我按图猜的,错了别怪我。

网友:
一句话,强度不够!过载了。

网友I:
首先接触应力太大,第二折断是工艺可能有问题,太脆了吧?

网友:
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过有限元分析的啊

还是按手册计算吧,有限元考虑的东西太少了

网友L:
还是多级减速稳妥了吧。。。(我只是野路子的。。。)

蜗轮的每个齿,只为走那么一点角度,得跟人家蜗杆磨蹭那老半天。。。

害得蜗杆骨质疏松。。。

另外,看蜗轮的磨痕,总觉得蜗轮的中心面不在蜗杆的轴线上。可能我眼睛飘了。。。

网友M:
这么严重的磨损和断裂,感觉不只是实验问题,建议楼主从头开始仔细核算一下,会不会是设计计算有错误。安全系数选择是否太小了。如果可以排除设计问题那么就跟材质和加工精度有很大关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载荷也就3000Nm,负载大小有力矩传感器控制的,有限元分析,理论寿命应该没问题,但是实际操作就是不行

谢谢你的建议,确实热处理是其他厂做的,效果如何,有没有到位确实应该好好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楼主的图蜗杆应该是感应淬火的,不知道楼主用的中频还是什么,我的经验5模数如果用感应淬火,齿根硬度会 ...

已经改用20Cr材料进行渗碳后,实验了,具体高频还是感应,需要咨询一下供应商,感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是多级减速稳妥了吧。。。(我只是野路子的。。。)

蜗轮的每个齿,只为走那么一点角度,得跟人家蜗杆 ...

已经做过多级减速和少齿差行星减速的产品了,但是毕竟结构上齿轮太多,成本太高,降低成本,才采用蜗轮蜗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接触应力太大,第二折断是工艺可能有问题,太脆了吧?

嗯接触应力是有点大,有可能热处理工艺有点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么严重的磨损和断裂,感觉不只是实验问题,建议楼主从头开始仔细核算一下,会不会是设计计算有错误。安全 ...

谢谢你的建议,嗯设计计算方面会重新核算一遍

网友:
看了感觉挺复杂的,道行较浅,过来学习的。。。。

网友N:
这种断裂基本上是应力集中,齿面淬火芯部调质在齿根处太尖就容易断裂,建议齿根处增大R角;另外确认蜗轮蜗杆是不是配套制作,不是配套的容易有加工误差产生咬死现象。

网友:
这个明显是载荷过大,塑形变形然后没有润滑,直接掰断。为什么非要用蜗轮减速机?需要自锁吗?断裂发生的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种断裂基本上是应力集中,齿面淬火芯部调质在齿根处太尖就容易断裂,建议齿根处增大R角;另外确认蜗轮蜗 ...

还是觉得您的分析有道理,按理说蜗杆强度应该是强于蜗轮的,失效最先应该是发生在蜗轮上,但每次实验都是蜗杆先发生失效,齿根断裂。接下来应该加强对热处理工艺这个环节的把控,齿根会加大R角,不过蜗轮是自己加工的,蜗杆是外协加工的,有可能会出现加工误差,这边会着重考虑,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坐等大佬

网友:
是不是有些角度不对啊

网友(2019-10-20):
现场装配的涡轮蜗杆是否啮合顺畅?应该先查各零件加工的是否符合图纸设计要求,包括热处理,特别注意应力是否集中,如果深入还需看热处理金相进一步排查,如果都正确,需倒推图纸设计的承载力矩是否满足了?

网友:
如果各方面计算和加工没问题,楼主需要排查下油润滑问题,包括油的型号和加油量,以及润滑方式,测试时温升是否是异常的?

网友:
应力集中了?表面处理没到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