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按钮开关结构原理,就是按一下沉下去,再按下就弹起来

楼主(2018-12-04):
很多电器开关有类似结构,就是按一下沉下去,再按下就弹起来最近有个产品需要用到类似的结构,求按钮开关结构原理图但电器上按钮开关不知道用在产品结构上是否可行,各位大神如有其它类似

网友:
找个按钮打开看看就行了

网友A:
圆珠笔?

机构原理能不能借用,那得看行程、负荷和单周期所需时间的比例能不能挤出来了吧。

在本社区的MechLib里,不少社友对那些机构示意图发问:这是哪里用的机构?

机构,是没有定死在哪里用的。就看你自己能不能调好比例来巧妙应用了。

比如,一根棍子中间用啥玩意儿撑着,你说是哪里用的?

在正中间,可以叫他天平秤货跷跷板;偏离中心了,可以叫它杠杆。

看见事物,别往窄里想,得学会王更宽的地方想。

咳,你就把它当钱算了。没人会想钱是买什么用的吧。你只要知道哪种币哪里可以用,哪里不可以用就行了。

明天上班看看仓库里还有没有这种开关了,拆一个给你看看。一包不贵不便宜的烟钱而已。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圆珠笔结构了吧?非要玩出点儿花来的话,可以把圆珠笔结构用电路来实现……

网友:
机械式自锁按钮开关,以前拆过一个气动定位阀,作为控制系统的紧急按钮用,当按钮按下去,压缩弹簧,顺时针按下按钮,按钮轴上有一个起定位的带”齿”顶杆,此时顶杆卡在齿槽里;当再次按下按钮,压缩弹簧,逆时针旋转,顶杆从槽里退出,弹簧顶起按钮和顶杆。

网友:
在医院见过一种垃圾桶上面标有“踩一下开,再踩一下关”。

网友:
淘宝“甲壳虫开关”或者类似这样的开关。

网友:
可以的,把急停开关拆成几小块,分析测量里面的零件尺寸和装配关系,仿制一个钢材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珠笔?

机构原理能不能借用,那得看行程、负荷和单周期所需时间的比例能不能挤出来了吧。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