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直线轴承保持架

楼主(2018-12-04):
各位好,请教一种直线轴承保持架,直线轴承内部如果使用铜套作为保持架,用那种铜材质比较好?因为我的直线轴承运动距离比较大,有800到900mm,镶嵌石墨颗粒的自润滑轴承因为工艺原因,不考虑。

网友:
没见过直线轴承保持架用铜的,只见过塑料的。

网友:
直接用直线轴承不得了,外边支架随便用什么材质都可以了

网友:
用耐磨的铍青铜可以不?耐磨性和耐温性都比较好。

网友:
用黄铜吧,以前厂经常看到这玩意,但自己没搞过,所以不知道具体材料,黄铜一般用H62

网友:
直线轴承的保持架只是固定的作用?只要能撑住受力的,就是塑料的也可以吧?如果需要自润滑的,不能加石墨,只能用黄铜了,但是这种需要对结构的同轴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用铜套不行么  直接买标准的就行了

网友:
聚四氟乙烯材质就可以

网友:
用SKF专利的直线球轴承吧,质地更轻、载荷更大、寿命更长、13922917652微信同号,我是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