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运动仿真,小球滚下斜面

楼主(2018-12-05):
也看了版上有版友做的运动仿真,小球都是滚动的,但我这个是不滚动的。
我按版友的方法,装配关系设置的是球面和斜面相切,在设置接触时,没有用材料自带的物理属性,而是人为设置摩擦系数,不管两个系数怎么设置,结果都一样,速度一样,也不滚动。感觉这个设置完全没起作用。

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装配体我打包上传了,谢谢

网友A:
你添加重力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添加重力没?

当然添加了啊,也设置了向下的方向。点运动开始也能看见球加速下滑,我的疑惑是看不到小球的滚动,不论摩擦系数怎么设置,很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添加重力没?

而且我后来设置了材质为钢材,并在斜坡底部增加了栏杆,也没有看到小球回弹的效果,感觉整个仿真效果基本就是假的。虽然选的是motion 分析模式

网友:
首先,你要用到Motion分析中的接触面组,就要在每个零件中给定材料,不要在接触当中设置。
其次,在最开始的时候把小球和圆柱放置到斜块上后,可能需要用相切配合使它们接触,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配合删掉或压缩,不用它。
另外,把所有的东西都设置好了之后,按一下图中这个钮,重新计算一下。

楼主:
谢谢您!就是因为相切影响了!

网友:
需要设定重力加速度的方向,而且摩擦力也要设置的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