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钢选型

楼主(2018-12-05):
楼主公司是生产砂加气砌块的,也就是砖厂。砖是在一个大模具里面生产好后,在切割线上面切割,用的是0.8mm钢丝。
之前试过T8A;T9A;T10A的弹簧钢丝,效果都不是很理想。T8A能切割20个。T9能切割26个,T10A能切割40个。
因公司原来用的钢丝是德国带回了的,能切割接近一千个。后换国产的也能切割200个产品。
现在的问题是原先国产的钢丝牌号没有,供应商也找不到了。
麻烦大侠们帮忙看看,推荐点好的钢丝牌号。
钢丝规格0.8mm,两头压在套管里面,安装在设备上做切割刀具使用。拉紧气缸的气压6KG。

网友:
这有几种你看一下

网友(点评):
抗拉强度直径越大数值越小。是按总的截面积算 还是按照规定的直径呢。

网友(点评):
仅考虑抗拉强度的话,σ=F/S; 所需要的抗拉强度要大于 60/3.14x0.4x0.4≈120mpa

网友:
金刚线是金刚石切割线的简称,有人称钻石切割线或者钻石线。
可以看看这家http://www.zjg-zj.com/product/180.html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用不锈钢丝来加工!

网友(点评):
不锈钢材料性能可能不会太好哦

网友:
选择钢丝要耐磨,且不易拉长的材料。

网友(点评):
对的。有什么好推荐么。最好韧性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