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2018模型颜色显示问题

楼主(2018-12-05):
最近使用Inventor 2018更改模型颜色时,发现颜色不能正确显示,不知是软件问题还是显卡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以前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用吗?

以前好用的,选什么颜色就会显示什么颜色,最近才发现有此问题

网友B:
应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不可能是显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不可能是显卡问题了!

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不可能是显卡问题了!

为什么这样判断呢?

网友C(2019-01-26):
试一下用快速访问栏中的“清除”命令(fx命令旁)清除掉所有的外观,再给零件赋予外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用快速访问栏中的“清除”命令(fx命令旁)清除掉所有的外观,再给零件赋予外观试试。

谢谢回复!已经重新安装,下次遇到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