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结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8-12-05):
如图所示,图中链轮2与链轮1是分开的。现在需要设计一个结构,实现链轮2在停止运转时,通过外部调节与链轮1之间的角度。大神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产品。给点参考意见。

网友:
链轮1用胀套

楼主:
主要是外部结构要实现自动调节,人工调节是没有问题。

网友:
链轮1用棘轮结构

网友A:
直接在链条上做文章,类似涨紧轮再布置个调整链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链条上做文章,类似涨紧轮再布置个调整链轮

谢谢  问题已得到解决

网友:
链轮1和链轮的2是如何分开的?看楼主的数模是一个零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