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磨三角柄,平面中间出现一条竖线,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2-05):
程序如下:
N0010 M3
N0020 M0
N0030 M8
N0040 G04 X1.2
N0050 T0001
N0060 G0 X0 Z0
N0070 Y7.3
N0080 Y7.8
N0090 W2
N0100 Y7.3
N0110 G171 P0070 Q0100 L1
N0120 G0 Y7.8
N0130 W2
N0140 Y7.0
N0150 G171 P0120 Q0140 L2
N0160 G0 Y7.8
N0170 W2
N0180 Y6.7
N0190 G171 P0160 Q0180 L2
N0200 G0 Y7.8
N0210 W2
N0220 Y6.5
N0230 G171 P0200 Q0220 L2
N0240 G0 Y7.8
N0250 W2
N0260 Y6.45
N0270 G171 P0240 Q0260 L2
N0280 G0 Y7.8
N0290 W2
N0300 Y6.4
N0310 G171 P0280 Q0300 L2
N0320 G0 Y7.8
N0330 W2
N0340 Y6.35
N0350 G171 P0320 Q0340 L2
N0360 G0 Y7.8
N0370 W2
N0380 Y6.33
N0390 G171 P0360 Q0380 L2
N0400 G0 Y7.8
N0410 W2
N0420 Y6.3
N0430 G171 P0400 Q0420 L2
N0440 G0 Y70
N0450 W2
N0460 M09
N0470 G10 P01 V0.01
N0480 G10 P02 V0.01
N0490 G65 H03 P#200 Q#200 R1
N0500 G65 H82 P0020 Q#200 R0
N0510 M3
N0520 T0002
N0530 G0 Y30
N0540 X0
N0550 Y0
N0560 G1 V-0.03 F50
N0570 U48 F600
N0580 G1 V-0.8 F50
N0590 X0 F600
N0600 G10 P01 V0.10
N0610 G10 P02 V0.10
N0620 G0 Y30
N0630 T0001
N0640 G0 X0
N0650 Y70
N0660 G65 H01 P#200 Q#201
N0670 M02

网友:
虽然没有坐过数控磨床,但是找不出原因的问题,按照机加工的思路就是每一刀都要查看加工的情况,直到找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A:
磨的时候肯定有角度,导致两个面才会有接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的时候肯定有角度,导致两个面才会有接痕。

找到了。头架皮带松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