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前后左右可调的结构

楼主(2018-12-05):
如图所示。A 物体固定的 一根30mm直径的很长的轴。
B是活动的    一根10mm直径  长约300左右。连接的那个是支架,需要的就是这个或者这组支架如何设计。
要求是B能够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上可调。可调范围不需要太大,大概20mm即可。
方式是手动调节。拧下螺栓,手动调一下那种就行。
小弟想了很久,没有找到那种很简单的调节方法,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主意?

网友:
AB中间的那个连接件分成两根试试

网友(点评):
现在正在这么考虑!谢谢

网友:
十字滑台?

网友A:
SCARA机器人机构,了解一下。

网友B:
杆B那头的负载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杆B那头的负载情况?

微乎其微,一根铜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ARA机器人机构,了解一下。

成本太高了

网友(点评):
参考这种结构,不是用机器人。简单结构不就几个轴衬的问题吗? 再不行就直接买几根圆管,用支柱固定夹连接。

网友:
百分表架

网友(点评):
哈哈 和我想到一块儿了......

楼主:
这种我也想到啦……
不过这个东西有锁紧吗?就是调整位置后能锁住吗
简单的螺母锁紧也行。我之前用过的,好像有些关节是无法锁紧的吧?
也是我的要求上忘了说明,是需要简单的锁紧的。

网友(点评):
都能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我也想到啦……
不过这个东西有锁紧吗?就是调整位置后能锁住吗
简单的螺母锁紧也行。我之前用过的 ...

自带手轮锁紧的,照着copy一个就好了。

网友:
米思米有这类移动滑台可供选择。

网友:
简单的结构,参考下

网友(点评):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不过最终简化了一下,从磁力表座中找到了灵感!

网友:
手动就看看百分表的磁座结构

网友(点评):
谢谢,最终还是从这个结构中找到了灵感!

楼主:
谢谢各位 尤其是@魍者归来  @2011ayoon  最终还是从磁力表座中找到灵感!
结构简单,操作也简单,最终效果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尤其是@魍者归来  @2011ayoon  最终还是从磁力表座中找到灵感!
结构简单,操作也简单,最终效果 ...

磁力表座的自由度很高,不一定适用。

网友:
滑台机构拼装

网友:
不知道显示器支架那种结构行不行

网友:
A柱左右长孔, B柱上下长孔,C柱(中间杆)前后可调。

网友:
百分表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我也想到啦……
不过这个东西有锁紧吗?就是调整位置后能锁住吗
简单的螺母锁紧也行。我之前用过的 ...

锁的紧,限位环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了

网友(2019-05-27):
井字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