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运动分析的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8-12-05):
1)可以改变结果和图解中的坐标单位么?比如mm/S改为m/S2)仿真的时间可以改变么?默认选择可以看3秒,5秒,10秒。我想看20秒咋办呢?这个是自动生成的么?
3)仿真动画的视角是默认的,每次仿真完自动回到最初,怎么设置为我想看的视角不变?
求大神答疑,谢谢

网友:
求解器中可以设定合适的仿真分析时间的。

网友:
用时间键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