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控车床加工细长轴倍率问题

楼主(2018-12-05):
因为我们是批量生产轴类产品,直径27mm的  45号钢
平时产品长度300mm-600mm都有。员工把27mm的直径加工到23.5mm 期间有好多员工为了提高产量私自打 进给倍率的情况。
工厂也是考虑到产量和极其稳定性等情况,规定一个范围

例如:500mm 以下,极限  进给倍率 130%以下。   超过500mm   进给倍率120%以下

不知是否合适,请教各位大神们,提出意见或者建议。

网友:
买整根磨好的光轴,要多长截多长。有批量不能那么做了

网友:
把机床控制面板上的钥匙锁上,拿走,员工就没办法更改倍率了

网友A:
工艺规程需要树立权威性,员工随意更改要罚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规程需要树立权威性,员工随意更改要罚款的。

是的,目前就准备根据实际生产情况 制定一个标准  违反标准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