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闭合角怎么弄

楼主(2018-12-05):
要延伸2个面 匹配3 个面才行,单sw只能2对2 变成这样怎么做?

网友A:
焊接的边角,了解一下

网友:
料没画好,缺角

网友B:
延伸过来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边角,了解一下

焊接的边角试了一下 可以把效果做出来,但是展开后缺少焊接的地方,不是我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伸过来闭合

请大侠说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