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的价格

楼主(2018-12-05):
各位大神,求指导下镀镍,镀锌,镀金,镀镍磷,阳极氧化 各种工艺的价格,有答谢不白拿,谢谢

网友:
一家一家问呗。

网友:
今年涨得厉害

网友:
网上找相应的供应商,挨个打电话,一种表面处理咨询3家,价格和行情基本摸的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最好是带上你的产品,小件就带个1公斤,大件就带图纸,大件按件报价,小件按斤报价,总体来说是按面积计算的,然后根据难度、厚度、镀种定价,如果当地有电镀园区那就好办,一个园区就能搞定你所有产品。价格当然是涨了,而且涨的厉害,原因就是人工涨、厂房涨,很多违建拆了、环保不达标的拆了,发达地区不会新建电镀园区的,再就是环保投入,环保设备投资很大、后续维护成本很高,都是要计入成本的,比如镍的标准以前是0.5ppm,现在0.1ppm,怎么做到,花钱投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