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端面漏油

楼主(2018-12-05):
       主轴端面漏油,客户用了半年,最近主轴端面开始漏油,主轴油冷机是单泵的,可能会是哪些原因呢?主轴端面的螺丝拆掉,与安装端面稍微开点缝,又看不到漏。密封圈应该问题不大啊,怎么回事呢?还是单泵油冷机进油压力太大,回流来不及?求解

网友:
啥样的密封?不给看截面图,很难猜出来的吧。

我都乱猜到密封件被挤到油路里来了。。。

网友A:
是漏油不是中喷出问题?

网友:
客户有个装配示意图。在排除一下 主要看漏油是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
漏油就是密封的的问题  ,看看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漏油不是中喷出问题?

端面漏油

网友:
肯定是密封圈的事

网友:
出油不畅,压力增大从端面密封漏出。

看看低速和高速旋转时,端面都有漏油现象还是只是低速或高速漏油?

网友:
如果猜测,密封圈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密封圈在装配时剪坏了也有可能造成漏油

网友:
看这个样子还得确定一下是否真是的主轴漏油,看主轴这一圈的油滴是很均匀的。密封圈安装中如果有破损应该不会出现这个现像。

网友:
可能有两种情况:
1.从法兰到前轴承组冷却的进油通道处,检查是不是有工艺堵头失效。
2.法兰处密封圈失效

网友:
检查下滑枕箱体有没有砂眼或者疏松之类的铸造缺陷,还有就是油封在安装时是否被剪切破坏了

网友(2019-12-11):
有可能是箱体和轴套的间隙过大,密封圈没有起到应有的密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