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激光除锈

楼主(2018-12-05):
那位朋友使用过手持激光除锈设备 效果怎么样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大族激光有一款,你打开他的网站了解一下

网友:
这年头。。。。不服不行。。。老了,科技进步了,除锈都用上激光了!

网友(2021-04-04):
轻度还行,厂家很多,主要是激光器和光路的设计,功率太小就不行了

网友(2024-12-18):
激光除锈原理类似激光打标,是用激光焦点聚焦工件表面,将材料熔融、气化,烧蚀掉表面的一层生锈的材料。最后得到的表面不会太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