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退火状态后的加工

楼主(2018-12-05):
新加工的一个产品,45号钢,先退火到HB100左右,然后粗加工,数控机床用高速钢3刃,直径20的铣刀加工,转速400,进给40,刀具寿命不好。

是工艺不对还是刀具不对,还是切削参数的问题呢?

请大仙们指导一下。

补充内容 (2018-12-11 14:59):
最后用的合金刀片干的,看来数控设备用普通高速钢刀具还是有问题,不太匹配。但是成本高了不少,必定一把20的高速钢刀才20几块钱。

网友:
白钢刀侧铣ok,端铣还是上钨钢的吧。
侧铣的话,进给调到20以下再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的铣削深度和宽度,进给60mm/min或许更好些。决定刀具寿命最大因素是切削速度,也就是说同一种切削速度下刀具的寿命基本一致,加大进给量会增加切削率而提高效率。这个进给率是手册上查的,20立铣刀ap5的情况下推荐参数。

网友:
25m的线速度有点低,适当的提高点吧,先40m看看,进给按照实际情况和加工声音来判断调整

网友:
不懂这个啊

网友:
问问师傅吧,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