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试管自动抓取装置的吗

楼主(2018-12-05):
电磁铁提供动力,不考虑电机,有参考或推荐的做法吗,第一次尝试做

网友A:
电磁铁驱动夹子,夹舌装胶衬,电磁铁行程尽量小

网友:
不是一个气爪就能搞定的事吗?

网友:
医学设备有现成的了,直接拿来参考就可以

网友B:
真空可以解决:

网友C:
为何局限于电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驱动夹子,夹舌装胶衬,电磁铁行程尽量小

对 电池铁直线运动,抓手是绕轴旋转打开(或者平推开),结构怎么做才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局限于电磁铁?

医院、实验室用,动力源受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可以解决:

非常感谢 很好的思路

网友:
可以啊,我们刚做了一套,而且是低温下使用;电磁铁直线运动,夹爪靠多个弹簧片连接支撑,电磁铁吸合时,会把夹爪顶开,在加上个向下的运动,到达指定位置后电磁铁断电,靠着弹簧片弹力就能把试管夹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