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计算求助

楼主(2018-12-05):
图上 m=W/g=pi*r^2*l*p/g 这样也就是W=pi*r^2*l*p, 少个g,不知道这是怎么换算的,请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式子是用积分计算出来的,你找下《理论力学》课本上面有圆柱体转动惯量的计算方法

网友(点评):
这个计算我是从《大学物理》学到的。

网友:
公式错了

网友:
有专门的公式吗

网友:
很明显,最后一个等号后面的那个式子错了

网友:
J=1/2*m*r²=1/2 *(π*r²*L* ρ)*r²=1/2*π*L* ρ*r^4

简单来说,就是不要下面那个g
李幼涵那本书的公式有问题吧

既然有体积,有密度,m=ρ*V了,这是我们初中学的吧,就没必要把重力W和重力加速度g引进来了

网友A:
为了求证李幼涵的书有没有问题,我看到 书上第84页
中间那里,
显示算出来 0.09938kg.m.s²

这个单位不是一个惯量的单位,然后有乘以g(9.8),就有了后面那个9739的数字

所以你看完,先除以g,最后还得乘以g, 就知道那个g是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求证李幼涵的书有没有问题,我看到 书上第84页
中间那里,
显示算出来 0.09938kg.m.s²

那就是没有那个g ,直接就是分子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