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吸附弯管

楼主(2018-12-06):
请教各位大佬,真空吸可以吸住这种弯管的的圆圈部分吗?准备做一个仿形,内部有开孔,想要吸住这个弯管

网友A:
有仿形,肯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仿形,肯定可以

这个材料是不锈钢件,仿形做不锈钢,在接触面开一个个小洞来吸,是这样吗?

网友:
建议用 海绵吸盘。当然主要是你这尺寸,还有出来的姿态是什么样。

网友:
普通的风琴吸盘就可以

网友:
真空做为介质,什么都可以吸起来,关键是其选用的吸盘结构,海绵真空吸盘是可以把它吸起来的。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