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和重量的关系

楼主(2018-12-06):
已知减速电机输出转矩为3000N·M,链轮直径为200mm,请问这个减速电机能带动多大的重物?怎么计算?非常感谢!!!
其实,是这样的,我要选一个电机:链条传动,链条加承载物总重量为5000KG,链轮直径为0.2米,链条的运行速度为1.67米/min,采用变频调速,最慢1米/min,最快也就3米/min。主要还是想要知道减速机的输出转矩需要多少?我这个链条是平行运行的。减速机减速比要求为1:300,我要选用多大的减速机和多大的马达才合适?

另外请教大大们,关于这方面的选型计算资料哪里有,可否分享一下供学习参考用。(就是那种便于看懂的,我再网上找了一些计算量特别特别大的感觉太偏理论,实际中根本没必要算的那么复杂难懂)

最后,万分感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18-12-6 13:19):
负载运动为滚动摩擦。

补充内容 (2018-12-6 13:46):
滚轮外径200MM,轴承直径100MM,用的轴承传动。

网友A:
你的负载怎么运动,滑动摩擦还是有轮子(滚动摩擦),你缺少摩擦系数啊,P=FV,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查查链轮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负载怎么运动,滑动摩擦还是有轮子(滚动摩擦),你缺少摩擦系数啊,P=FV,

滚动摩擦

网友B:
描述不清。。。减速机带动通过链条带重物在滚轮上传输?
需要滚轮外径,轮轴直径,用的轴承还是轴套都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不清。。。减速机带动通过链条带重物在滚轮上传输?
需要滚轮外径,轮轴直径,用的轴承还是轴套都没说 ...

滚轮外径200MM,轴承直径100MM,用的轴承传动。

网友:
问题

1;M=FL=umgr=0.2x5000x10x0.1=1000N·M
电机所需转矩=1000/300=3.3N·M
2;一般电机转速有1440r/min,电机所需最大转速n=Vi/(2π)=3x300/(2π)=143r/min<1440r/min
根据电机功率P = T * n / 9550=0.49KW
那么电机功率选大于0.49KW的,转速1440r/min,减速机速比300.好像算错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轮外径200MM,轴承直径100MM,用的轴承传动。

如果对加速时间也就是加速度没要求的话,按你要的转速随便选个减速机就没问题,但估计选一二百瓦的你们领导会认为你疯了,所以可以试着用三五百瓦的。如果你怀疑,可以告诉你个经验,七八吨的荷载,200多直径的钢轮在钢轨上,两个人推走没问题。

网友:
选个1.5KW的吧,我以前做过几次和你这个很相似的小车,也是总重5T左右,滚轮的滚动摩擦,电机减速比687,输出扭矩11223Nm

网友:
建议选择2.5千瓦的电机,我们现场有这类负载的设备,但减速机没有你这么大的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