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式星轮工位盘的设计

楼主(2018-12-06):
大家好,我是新人,请教各位

如附件视频所示,其中一个主盘+三个星轮小盘入料,这样连续式工位盘传动如何设计,请教大家

连续式星轮工位盘设计

网友:
还得花费积分帮你看?

网友(点评):
是个视频,值得下载看看

网友:
没设计过这类的
但跟前面冲压盘应该类似
如果你前面冲压连线那里你会设计,那后面应该差不多
主要是把节拍计算好吧

看你需要的产量是多少
然后确定了大转盘速度和大转盘的等分数
再把大转盘里面的每个工位完成时间一算,你就知道小转盘放哪里了

随便说说,等专家出来发言

楼主:
对瓶盖的组装,利用星轮结构入料的方式,达到等速、连续的进入工位盘进行组装,再出来。

这样的结构,设计先考虑了用齿轮传动,实现同步传动,但要达到每个工位传动到位,平顺的从进到出的一个动作,没有经验,只有这个简单的思路。请各位大师指点。

结构思路

结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