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使块和视图分离

楼主(2018-12-06):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有时候sw工程图中块和某个视图,就被框选在一起,如果删除那个视图,块也会被删掉,
这该怎么整啊?如何能使块和那个视图分离啊?

网友A:
帮助搜索【视图锁焦】研究明白了就有惊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助搜索【视图锁焦】研究明白了就有惊喜了

为什么我试了将视图,锁焦和不锁焦两种,只要删除视图,块还是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助搜索【视图锁焦】研究明白了就有惊喜了

块会把视图包起来

网友:
你应该是做块的时候把视图一起选进去了,我没试过,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