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塑料件表面喷涂UV后想要达到镜面效果,那塑料样品出模的表面粗糙度怎么标注

楼主(2018-12-06):
请教大侠,PP塑料件表面喷涂UV,对塑料表面的要求,影响喷涂效果。

网友:
是不是需要电晕

网友:
镜面是粗糙度小于0.8μm的面。
喷涂UV工艺有没有对塑胶件有精度要求呢,如果仅仅是UV工艺后可以达到,那直接按照正常标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