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角度限制

楼主(2018-12-06):
大家是如何限制设备门的打开角度的呢?用的都是哪个品牌型号的标准件?还是用自己做的设计件?

网友:
打个销子就解决了

网友:
应该看自己选的零件能张开的角度定的吧?

网友:
一种方法自己做角度限位,一种方法选能调角度的铰链,一种方法用带锁定位置的气弹簧等等很多方法 ,关键要成本or要高端

网友:
“用带锁定位置的气弹簧”,这个方法比较简单。

网友:
左右开门的用一根拉杆配合槽口,门开到头停止并且不能直接关上,需要把拉杆推出止回槽,这样能有效保护门边的作业人员;向上开的用氮气弹簧或者可靠的单向机械限位装置;向下开的用链条或者连杆拉住限位。

网友:
结构很多,关键看你使用的工况,还有成本和预算

网友:
折叠连杆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