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的内螺纹标注是否规范

楼主(2018-12-06):
画圈的部位是重点部分,意思没有完全弄明白,说是在272.45mm长内的牙有多少272.45/25.4=10.7,并且一寸8扣10.7x8=85.8扣,55度是什么意思?是想表达英制的意思吗?放大图3里边似乎有详细的牙型解释,和主视图中的描述又不太一样,实在是没整明白图纸中的意思,社区有没有大神能给一个完美的解释?谢谢,大家讨论一下也行,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55°可能是指螺纹锥度吧,G螺纹?R螺纹?这种小数点标到后两位的图纸我是看的头疼,外来图纸转化?

网友B:
每英寸8牙,25.4/8   螺距3.175mm  牙型是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英寸8牙,25.4/8   螺距3.175mm  牙型是55°

同意。只是没有标准10寸的管螺纹,这里相当于G 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可能是指螺纹锥度吧,G螺纹?R螺纹?这种小数点标到后两位的图纸我是看的头疼,外来图纸转化?

无法判断,设计人员没有按照标准来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英寸8牙,25.4/8   螺距3.175mm  牙型是55°

第三张放大图可不是描述55度牙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只是没有标准10寸的管螺纹,这里相当于G 10"了。

但是和放大图的牙型不符,难道用55度牙型的刀具来加工?

网友D:
英制螺纹而已,标注太不规范了。牙形角55度,大径272.45,1/8牙。

网友(点评):
看5楼,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

网友E:
石油打捞工具?

网友F:
牙尖角。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有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自定义螺纹。。。

网友G:
不是锥管螺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制螺纹而已,标注太不规范了。牙形角55度,大径272.45,1/8牙。

这种标注会让做加工的师傅犯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石油打捞工具?

具体使用方法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锥管螺纹吗?

不是锥管螺纹,因为牙形有深入的解释,第三个放大图就是

网友(点评):
55°的牙型没有局部图(应该是视图I和视图II,但是好像缺了),视图III是波纹处(特S266.7)的轮廓说明 这个图不能说绘图者有什么问题,特殊行业有很多规定(习惯)并不符合机械的规范,但外人很难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牙尖角。

55度有没有可能是螺纹升角的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55度有没有可能是螺纹升角的意思呢

绝不可能。

网友H:
拿不定主意的地方 直接咨询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拿不定主意的地方 直接咨询客户

已询问客户,等待答复

网友I:
应该是螺纹大径272.45,牙型角55度(英制牙),每英寸8牙(即螺距25.4/8=3.175)
这好像是美国的一种螺纹注法,罗斯蒙特的变送器就有这种注法

网友J:
像石油配件管类,转化图纸的人,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螺纹大径272.45,牙型角55度(英制牙),每英寸8牙(即螺距25.4/8=3.175)
这好像是美国的一种螺纹注 ...

美国的标注方法,可以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像石油配件管类,转化图纸的人,不专业

应该有再详细一点的文字解释就好了,山寨别人的图纸,没理解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英寸8牙,25.4/8   螺距3.175mm  牙型是55°

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