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吸塑加工工艺的话,设计时该注意哪些点?如何设计比较优?

楼主(2018-12-06):
如题:前期做的设计都是钣金,钢结构,和塑料件居多,但是加工时也无非是铸造,金属机加或者注塑,塑料机加。现在东西到了打算批量的时候了,列了个总的清单,厂商报价回来一看傻了,塑料件的价格最高的有的是金属最高的翻倍还不止,所以问题来了:找厂商谈价格,说想价格降下来可以用吸塑工艺来做。

而吸塑工艺是什么工艺?百度查了一下,知道什么工艺了,但是设计上和平时设计又有啥区别呢?我需要注意什么?设计时用的建模特征法又有哪些不同?有哪位大神略知一二的,还请给些建议

网友A:
尖角,锐角要避免;圆角,筋要尽可能大,拔模角大点,取件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角,锐角要避免;圆角,筋要尽可能大,拔模角大点,取件方便。

哦,遇到类似的点注意一下,那其它造型方面,平时怎么设计还怎么设计就好了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包装行业, 把对物品固定的几个基准面(特征)设计好,其它的外形造型只要好看,发挥空间由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遇到类似的点注意一下,那其它造型方面,平时怎么设计还怎么设计就好了吧

好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