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实物不知道哪里可以买 没有型号、标识

楼主(2018-12-06):
这种电磁离合器 不知道哪里有卖  实物上面没有标识,没有任何说明,哪位高手接触过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双轴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双轴电机

听说是电磁离合器 或者是 电磁吸合器  我也不知道是啥名字 也没有型号什么的

网友:
你小孩的四驱车坏了吗,这个一般学校旁边的文具店有四驱车的配件。

网友B:
最怕这种三无的产品:无标识、无技术参数、无生产厂家。

网友:
拿着,去五金市场,真正的告诉都藏在柜台后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怕这种三无的产品:无标识、无技术参数、无生产厂家。

如果是配套代工的零部件没有标识很正常,我估计楼主只能向整机的厂家问问看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家电上的电机?

网友:
很像小孩儿玩具的四驱车电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家电上的电机?

是小设备上面用的

网友:
淘宝上查询图片,可以试一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小设备上面用的

交代一下啥小设备,这样可以方便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代一下啥小设备,这样可以方便查找

眼镜镜片磨边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镜镜片磨边机

两根线接什么,输出怎么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