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抓手不卡

楼主(2018-12-06):
目前加工精度达不到 同心,  求使抓手不卡顿的方式,保证张开收缩顺畅。

网友A:
既然都不同心了,为啥不把过孔做大算求

网友:
双导向杆都卡的话要考虑零件加工和装配精度是否满足

网友B:
如果用直线轴承,偏心一点也没多大问题吧,除非你夹紧力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不同心了,为啥不把过孔做大算求

过孔打大的 就担心会磨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直线轴承,偏心一点也没多大问题吧,除非你夹紧力太小

偏心会卡住, 气缸的缸径是够的,同心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点评):
既然同心度要求高,为什么不加工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心会卡住, 气缸的缸径是够的,同心度要求比较高。

运动要6根轴同时顺畅?理论上孔打大一些是可以的,你安装孔小,装在两块板上,要求那么高,偏心的风险肯定高啊,要不扩孔,只能改结构

网友:
既然知道加工精度不高,不同心,就应该提高加工精度,或者是像楼上所说的,孔加工的再大点

网友:
保证安装4个红色推杆的孔的位置精度,且同时保证左右两个相对的孔的同心精度,这样才能保证左右两个卡爪张开与闭合时是水平平动。
安装两个紫色导杆的孔可以做成大间隙,中间用耐磨材料的滑动轴套。

网友:
双向螺杆不会卡的呀

网友:
我咋感觉这结构4个天蓝色套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红色轴都已被黄色连接块固定好了,夹紧松开方向都定了,再来加个套向,不是没事找事,那4个天蓝色套压根没必要。开大让轴做过孔就成,如果是考虑力,过孔加大红色轴结构调整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这几个衬套多此一举,直线轴承已经定位了

网友:
这个加工有难度吧

网友:
真搞不懂你这个结构的用意,为什么有手指气缸了,还要加导套?

网友C:
轴的固定看不清楚。如果要锁轴的端面,则锁紧的板上要做和轴径相配的沉孔保证锁紧时不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的固定看不清楚。如果要锁轴的端面,则锁紧的板上要做和轴径相配的沉孔保证锁紧时不跑偏。

现在就是这么做的,现在就是防止加工精度达不到。采取相应的办法

楼主:
是的 所以  想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
这个结构......

网友:
过定位,偏心

网友: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的?

网友:
导向一定要做好

网友:
去掉两根外侧的导柱,加粗里面那四根导柱行不行

网友:
楼主结构有问题,轴受力不平衡!

网友:
里面是个宽形气爪?然后又在外面再导向?
奇怪的设计。

网友:
先排除装配顺序的问题

网友:
去掉红色导向轴试试

网友:
导向太多了吧,更容易卡呀

网友:
如果不是自己加工,就别玩有精度,能被坑死。

网友:
这种设计只要其中一根轴没加工好就会卡

网友:
好复杂的夹子

网友:
明知道精度不行为啥还搞这么多直线导轨